直流电正负极切换

楼主(2003-07-18):
怎样进行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切换?(如电压48V 3000A) 用直流接触器还是用固态继电器还是用其他方法? 请各位赐教,感谢!

网友A:
用直流接触器好,隔离。

楼主:
谢谢!但直流接触器的额定电压一般都为110V、220V、440V等,很少有电压这么底的。另外,他的额定电流最大才1600A。不知道并联是否可以?是不是可以按容量KVA运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B:
我觉得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他的控制电压低,但是有没有3000A这么大的电流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请问,切换频率是多少?主电源取自何处?何种应用?

楼主:
用于低压电解,主电源用进口HP电源。切换频率为5次/小时

网友D:
用直流接触器,并连嘛! 同时,你可以在交变直上面考虑一下嘛! 例如使用两组桥堆,一组使用上正下负,一组使用上负下正的输出 切换两组桥堆的交流输入就搞定了嘛! 至于电源?自己动手改造一下!进口的?如果相信自己的技术,就拆开改造它!

网友E:
并联不可取,不能保证同时动作,可以用交流接触器,但容量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