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3-07-18):
我有台1.1KW的电机,通电后转速很低,断电后再通电旋转方向自己变了,转速也很低(用接触器控制,没用变频器)还有噪音,请问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

楼主:
交流电机,新电机一通电就出问题

网友B:
是否接在有压力的管路中!有时压力大的话可以让泵倒转!

楼主:
空载是也一样,厂家可能是电机绕线有问题,已发回厂家,但还是想弄清楚问题

网友C:
是啊,只有一相绕组当然既可正转又可反转了。(另一相绕组断了)

网友D:
如果不是缺相,请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入接线,是否将某相接到变频器的保护接地端子上了。

网友E:
单相电机吗?肯定是缺相,看看移相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