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

楼主(2003-07-18):
200KW风力发电机启动并入电网,其启动限流装置和一般的火电机组相同吗?由于切入切出频繁,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2002-03-21):
发电厂的并网大多数是由准同期装置来实现的,准同期装置采样网压,网频,机端电压,频率,在他们的向量差小于允许植时并入电网,此时的冲击电流几乎没有,而启动限流装置是在发电机保护盘中,可以分段分时限整定定值

网友B(2003-07-18):
风力发电机是异步电机,只要转速接近额定可自由切换,不需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