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载电机回馈电网--请教一个难题

楼主(2003-07-18):
各位大虾,斑竹好: 最近我接了个急活,用200KW大电机(交流或直流)作为负载,用于发电机状态,所产生的电流希望能够回馈电网,以节约能源。也就是一个节能项目。特此请教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节能是很重要,能否介绍有哪些干过此类项目的单位,我好请教?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否介绍我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书籍或网站?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再此先谢谢了。 最好能够发现可靠的现成系统,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我的联系方式:hxg6@163.com

网友A:
我公司有能量回馈电网的产品,请将地址发到invt@vip.sina.com

楼主:
谢谢szinvt大侠的回复,我很想和您联系,但您叫我“将地址发到invt@vip.sina.com”,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是我再给您发一个E-mail吗?还是将我公司的地址发给您吗?我还是先发一个E-mail给您吧! 我的 E-mail: hxg6@hotmail.com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发出的电是50Hz,可以直接或通过变压器直接连接,只是并网时要注意相位差,否则只好用变频系统了。

网友C:
如果对谐波要求不严格,可以用ABB或西门子的直流调速系统 如果对谐波要求严格,可以用12相整流的直流系统 如果用交流系统,用ABB的ACS800-17 谐波方面我积累了一点资料,有工夫可以讨论交流 evwd@263.net

网友D:
td3500变频器可以作为回馈单元使用,变频器以132kw为基本单元可以并联扩充使用,功率可以达到1000kw.非常成熟,经过港机等行业大量使用验证.

网友E:
可不以采用串极系统啊。即节能有可以做负载工作。我做过饶线式电机的 串极调速。很节能。 haidongyuan@163.com

网友F:
如果用交流系统,用ABB的ACS800-17. 进线采用IGBT,功率因素可为1,电流谐波小于5%。功率从10kW 到3000kW 。

楼主:
VCPLUS大侠,你好: 谢谢你的回帖,希望得到您的进一步帮助。 由于我不太熟悉td3500变频器,可否告诉我它是哪家的产品,可在何处查到它的资料。另外,我也把我的应用情况介绍给您: 我的装置简单情况是这样,一个200KW交流变频电机作为驱动输入,带一个设备,然后再接一个200KW电机作为负载,发电回馈电网。正常工作状态是恒速,恒扭矩、全天,或至少整小时运行,没有特殊工艺要求(不用电的方面考虑)。电的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节能,可靠性高以及设备价格合理,而且,希望尽量减少购买、调试时间。最好是用成熟技术或产品。 我公司不常使用大的变频技术,所以很希望得到您的进一步建议、指导。特别如港机等等方案,还请您帮忙给点建议。 再次表示感谢。 另外,对各路大侠也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