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相信吗?

楼主(2003-07-18):
本人昨天接手了一台丹佛斯的变频器,为2822,2.2KW。打开一看,交流输入端保护电路连接端子严重烧毁,看上去象是电路板上有严重短路所至,但压敏电阻是好的,模块也是好的。恢复后通电,又烧毁。在对整个电路板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只发现和2844相关连的光耦CNY17F-2坏了,更换后通电试机,变频器工作正常。不知大家是否相信,不信的留言。

网友A:
有可能短路的地方在第二次通电时已烧断!·!

网友B:
有可能.电源取样反馈光耦损坏会导致电源开关管电流异常增加.开关管质量够可以的了.

网友C:
有可能的

楼主:
sy,这位仁兄真有见地,正如你说的那样,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