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plc实现一个小控制

楼主(2003-07-18):
需要一个按钮第一次按,输出一个“1”,再按一次,输出“0”,如此反复,不用上位机,所以纯plc实现,好象难倒不少人。最好用step7实现,请大侠门赐教。

网友A:
你不要下倒一堆人,看看,一个都不敢回帖! 这个问题不难嘛!就象继电器实现自保功能一样嘛,如果PLC都不好实现该功能,这还算是PLC吗! 三菱PLC 使用一个取反指令就可以了嘛!例如LD X0 ALTP Y0 至于其他(例如使用Setp 7的S7-300 )PLC,都有取脉冲上升沿, 可采用如下方法实现: 1、驱动计数器(计数值取2),=1 Qx.x为通、=2清零且Qx.x断。这样可循环控制输出继电器Qx.x了。 2、先赋初值,例如:M0=10101010B,映射M0.0为Qx.x配合右循环,使移位输出到Qx.x; 3、采用取反、异或指令; 4、其他建立自锁和破坏自锁的方法;

网友B:
确实很简单,只要是搞PLC的,没有不会的。

网友C:
由IEC(国际电工委员会)和德国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共同主办的IEC61131PLC的认证培训于2003年7月在苏州举行。本次培训由易天科技顾问有限公司承办,培训讲师均来自德国。    全套实验设备由SEIMENS提供。          IEC61131是IEC制定的有关可编程控制器PLC的相关标准,现已成为自动化中的国际标准。世界上著名品牌西门子、罗克维尔、ABB、GE、三菱、富士都已推出了程度的IEC61131的兼容级产品。是PLC邻域中最权威的证书。              联系电话:0512-67708552、67708551--85       传真:0512-67705440       E-MAIL:jason-xuxu@163.com       联系人:许先生 website: http://www.yt-sz.com jason-xuxu

网友B:
此问题很简单,告诉这位朋友已有部分品牌的PLC已具备此功能,既当输入第一次接通时,输出接通,当输入第二次接通时,输出断开。

网友D:
可以用记数器,当为奇数是输出为1,为偶数是输出为0。当然,还有好多种方法,自己想一下,也许能想出更好的方法。

网友E:
这有何难?用中间继电器M来辅助控制,好解决的。

网友F:
想交搞PLC的朋友,施耐德的,MODICON CONCEPT2.5 邮箱:max9806.student@sina.com 电话:025-4816672-220 有空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B:
这种问题是编程问题。

网友B:
请教一下,用光洋PLC怎样实现。最好用实例

网友B:
大哥!说的这么神秘,不就是键盘上的Num Lock 吗???我以前在一个网站上发过!用S7应该很简单啊!!! 我找到后发过来!!!

网友G:
这问题确实太简单了!!!!!!!!!1

网友H:
各位大虾可别光嘴上说,最好能用几个品牌介绍一下

网友I:
很简单,如下:(i0.0是输入,q0.0是输出) ld i0.0 pls = m0.0 ld m0.0 an q0.0 ldn m0.0 a q0.0 orb =q0.0

网友B:
ld x0 ani m1 out m0 ld x0 out m1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用此方法随便什么PLC都可以

网友I:
pls 改为EU,PLS 是FX2N里指令

网友B:
帮我解决一下,谢拉!! 有一个温控仪,给出两个信号x1(650),x2(850),和一个被控元件y1,要求:在低于650时启动,大于850时关闭,在(650,850)间时在上升阶段希望它保持启动,在下降阶段希望它关闭,或者反正不想让被控元件频繁启动,如何实现?不用plc也行! 本人想了好久也不知如何是好,麻烦各位大侠伸出援手,小人不甚感激!!!

网友J:
最近我公司要上一个项目,我在自控组。可我才毕业不久,对什么都不了解。请教各位大虾给我指点道路,我目前最紧要的是应该具备一些什么知识。该怎么做才行? 谢谢!! 我的邮箱: pzh_wuxiaoying@163.com

网友K:
这种在保持区范围内开了就不关,关了就不开的特性如同一个施密特触发器电路一样,是防止频繁启停和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常用手段。 用PLC模拟一个带保持功能的R-S触发器,S端的设定为启动温度x1,R端的设定为关断温度x2即可。 注意:如果你送入PLC的仅是温控器的开关量,则实际操纵权在温控器那一头,而PLC和其它控制器仅以x1和x2的条件决定。如果x1和x2会有同时接通可能的话,先用x2封锁x1(温度含盖,或表示850可否决650)。 LD X1 ANI X2 S Y1 LD X2 R Y1 这里虽使用了双线圈Y1,但不影响使用,其实在FX-PLC中R/S指令都要用双线圈的。

网友K:
to 树根: 简单一句话:对输入作微分后(以防连续翻转),对输出取反。 OK?

网友L:
给 ayang2003: 1.在OMRON 的PLC中用SR锁存继电器, 2.在S7中用S,R,指令, 3.用电气元件也是可以的用二个继电器做一个简易电路完成功能。

网友M:
这么简单还需要plc吗?简直就是浪费!!!!!!!!

网友B:
二位说得对,在下谢过了. 我当时怎么没想到了??

网友N:
A I0.0 FP M0.0 JNB M001 L DB1.DBB0 L 1 +I T DB1.DBB0 M001:A DB1.DBX0.0 JNB M002 =Q0.0 M002:L DB1.DBB0 L1 >1 JNB M003 L 0 T DB1.DBB0 M003:NOP 0

网友O:
S7-200: NETWORK 1 LD I0.0 O Q0.0 AN C33 = Q0.0 NETWORK 2 LD I0.0 LD C33 CTU C33,2 其实就是一个启停按钮

网友P:
输入点下降沿加1 结果存到本身 这个字的第零位 就符合控制要求

网友Q:
看看这样行不行: LD I0.0 PLS AN Q0.0 SET Q0.0 LD I0.0 PLS A Q0.0 RST Q0.0 其中:I0.0代表输入的按钮,Q0.0代表输出的信号。

网友B:
NETWORK 1 LD I0.0 AN M1.0 S Q0.0, 1 S M1.0, 1 LD I0.0 A M0.1 R Q0.0, 1 R M1.0, 1

网友B(2004-05-29):
LD T63 EU A M10.2 R M10.2, 1 S M10.3, 1 JMP 1 LD T63 EU A M10.3 S M10.2, 1 R M10.3, 1

网友R:
to 海啸天: I0.0按下时间过长(大于循环周期)的话是否会出错

网友S:
LD I0.0 LDW= C0, +2 CTU C0, +3 LDW= C0, +1 LDW= C0, +0 NOT LPS A M0.0 = M0.0 LPP ALD O M0.0 = M0.0 S7-200的程序

网友T(2004-07-03):
这个控制问题实际是考虑一个工程师的基本编程思路,最开始是用于控制电机的起停的,按一下电机动作,再按一下电机停止。下面这个程序是使用欧姆龙的PLC来编的,已经通过调试。 @LD 0000 OR 1000 ANDNOT 1001 OUT 1000 @LD 0000 OR 1001 ANDNOT 1000 OUT 1001

网友U:
FATEK永宏的TOGG指令就行了

网友V:
请教哪位能帮我怎样编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