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压力变送器测量液位可以吗?

楼主(2003-07-18):
大家好!初学者问一个菜问题! 我单位有一个水罐液位在11米,一直用压力表看压力的方法来判断液位的变化,用压力变送器远传到值班室可以吗?投入式液位计安装有难度,不考虑。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压力式液位变送器适合您的要求,本厂有售. 重庆晟特 电话:023-62904919 e-mail:shanca@163.net -

网友B:
你好! 当然可以用普通压力变送器测量液位。 压力变送器---量程:110KPa,输出:4-20mADC 单价:1800元 数字显示仪---输入:4-20mADC 显示:0-11m 单价:360元 如有意,请电:020-82307822 王先生

网友C:
当然可以用,我们就是这样给客户用的,相当可靠稳定,

网友D:
如果希望投资少,可以用远传压力表与数字显示仪进行现实;如果愿意投资好点,可以选用EJA变送器与数显配合。 可以与石家庄川仪联系!

网友E:
上海宇田实业供瑞士HUBA压力变送器,用于测桶槽液位。联系人:安屹 电话:54857220 进口产品大量屯货价格优惠。

网友F:
完全可以使用压力变送器测量水罐压力并远传,可选择普通压力变送器也可选择单法兰差压变送器。如果你对仪表的要求不是很高,并考虑价格,可以选择国内的产品。现在,国内的变送器在价格和性能上也很好。当然,你要是想使用变送器的话,最好找一个专业人员咨询一下,他会提供你在仪表选型、安装、调试等方面的信息,供你参考。

网友G(2008-12-26):
压力变送跟液位变送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如是常压、介质密度变化不大可以用压变来代替。

网友I: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用远传压力表不是一样啊,省钱啊,金融危机了。

网友J(2009-06-06):
如果是敞口容器,压力不大可以用压变代替。

网友K:
半月前我还用过呢,水深1.2米,还算是准确。

网友L(2009-07-12):
与数显表搭配,如何接线呢?

网友M:
怀疑你搞过仪表没有? 当然可以不过要准确的话就要知道密度,最准确在装个测密度的,差压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N:
液位测量方法很多种啊,

网友O: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压力表更换为远传压力表。

网友P: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参照锅炉液位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如果是敞口的罐可以在罐底测压力具体量程现场调校。

网友P:
谷子:新手吧!与数显表搭配的接线得看你用的数显表的具体型号,一般的数显表都有说明接线图,但要选带24vdc配电的否则就要外配电源了。

网友Q:
呵呵 做广告的同志真是辛苦 用心良苦  楼主 敞开的液罐完全可以使用 ,压变量程要选对了 11KPA  将4-20MA信号与液位测量范围对应起来就OK了

网友R:
11米是11kpa ?

网友S:
可以,如果原来是用压力表来判断液位的说明容器是常压的,所以用压力变送器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密闭罐就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T:
如果是开口的容器,用压力变送器远传到值班室,是可以的,如果是密闭的那就不能用普通的压力变送器,而可以用差压变送器,具体的型号和品牌则可据实际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