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现场总线系统FCS与集散控制系统DCS的比较

楼主(2003-07-18):
FCS是在DCS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FCS顺应了自动控制系统的发展潮流,它必将替代DCS。这已是业内人士的基本共识。然而,任何新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在对旧事物的扬弃中进行的,FCS与DCS的关系必然也不例外。FCS代表潮流与发展方向,而DCS则代表传统与成熟,也是独具优势的事物。特别是现阶段,FCS尚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而呈群雄逐鹿之势,DCS则以其成熟的发展,完备的功能及广泛的应用而占居着一个尚不可完全替代的地位。笔者认为: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应该与集散式控制系统DCS相互兼容。首先以工程成本与效益看,现场总线的根本优势是良好的互操作性;结构简单,从而布线费用低;控制功能分散,灵活可靠,以及现场信息丰富。然而这些优势是建立在FCS系统初装的前提下,倘诺企业建立有完善的DCS,现在要向FCS过渡,则必须仔细考虑现有投资对已有投资的回报率。充分利用已有的DCS设施,现有DCS的布线以及成熟的DCS控制管理方式来实现FCS是我们应选之途。虽然现场总线对已有的数字现场协议有优势可言,但向其过渡的代价与风险是必须分析清楚的。再者,从技术的继承及控制手段上,也要求FCS与DCS应相兼容。FCS实现控制功能下移至现场层,使DCS的 多层网络被扁平化,各个现场设备节点的独立功能得以加强,因此,在FCS中有必要增加和完善现场子层设备间的数据通讯功能。由于历史的原因,DCS通常拥有大型控制柜用以协调各个设备,同时更强调层与层的数据传输。可见,两种控制在策略上各具优势。DCS适用于较慢的数据传输速率;FCS则更适用于较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以及更灵活的处理数据。然而,当数据量超过一定值过于偏大时,如果同层的设备过于独立,则很容易导致数据网络的堵塞。要解决这个问题,拟设立一个适当的监控层用以协调相互通讯的设备,必然是有益的,DCS就能轻松地胜任这一工作。可见,为使FCS的控制方式和手段完善化,是有必要借鉴DCS的一些控制思想的。 要把握新世纪工业过程控制的发展趋势,无论在学术研究或是工程应用方面都有必要使FCS综合与继承DCS的成熟控策略;与此同时,DCS的发展也应追寻FCS控制策略的新思想,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DCS应能动地将底层控制权交付给FCS系统,将较高层的系统协调管理功能发扬光大,完成对新时代,新形势的工业控制系统的智能设备集成。

网友A(2001-01-07):
可惜总线标准太多

网友B:
请问能否提供IEC1131-3标准,或在哪里可以找到了! 谢谢

网友C(2001-03-07):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急需Profibus-DP的通讯协议芯片SPC3的技术手册,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可以买到SPC3芯片。再问一个问题,书上说SPC3 与80C32、80X86兼容,那么SPC3是否与mcs-51系列的其他芯片兼容。 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上位机的PC是否要插一片通讯适配卡,那里可 以买到。请你帮帮忙!

网友D:
请问各位: 基于宽频基础上的智能化小区(3A)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E:
您好! 在目前工业监控方面DCS系统,SCADA系统提的较多。又有 FCS系统的涉及。请教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各自的长短又是什么。谢了。

网友F(2001-04-15):
《关于测控系统中PLC的远程无线数据通讯》 无线调制解调器专用于无线远程测控。 我们为国内的许多系统集成商配套了关于无线远 程测控系统的相关设备,完成各种测控数据的无 线远距离传输。尤其大量成功地应用于研华模块 ADAM4000、5000系列、西门子S7系列/MODICON- PLC 的远距离无线测控系统,将 PLC与中心站的 联网范围由现场总线的厂区区域扩展至数十公里 的范围,适用于水文、水利、供水工程、石油、 煤气、电力等行业的远程测控系统。 1. 智能化无线MODEM 简介: AW1200系列,与无线电台配合,内置 CPU,具备完善的数据处理、电台驱动、 空间数据检错等功能,全透明传输各种测 控设备(IPC、PLC、模块)的串行数字信号。 数据口RS232或RS485可选。 直接连接ADAM模块、PLC等,并支持FIX、 INTOUCH、MCGS、组态王等组态软件中的驱 动程序,无须修改软件。 关于无线数据通讯: 应用无线系统可以大大延伸测控的领域。这里所 用的电台为低成本的超短波电台。与2.4G扩频电台 相比价格低廉,信号绕射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应用我司开发的无线调制解调器,选配进口或国产 无线电台、天线,即可架构性能可靠、成本经济的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每站总造价仅为几千元。可以 以232或485方式与IPC、PLC、模块直接接口,全透 明传输,支持组态软件中的驱动程序,无须改动原 软件。 请联系我们: tjanwei@163.net

网友A(2003-04-12):
请问:现场总线是否指DCS系统中的现场级总线???????如果不是,他们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G(2003-07-18):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总线系统,现在都有很多的追随者,谁替代谁我想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网友H(2006-04-18):
祁工:
    您好!
    您所说的AW1200的详细资料我在那可以找到?
    麻烦您告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