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3-07-18):
我用PLC对松下的电机进行在指定两个位置间进行指定次数的往复运动,并在每个端点停留一定的时间,第一次,PLC开始RUN后,能够完成任务,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必须从新进行PLC的RUN 才能达到目的,这是为什么?还有,在接点短开后,为什么PLC还要继续发 脉冲?

网友A:
PLC编程比较简单,操作更是方便,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能否将详细情况和梯形图说明。 Email: liwenmeng@mail.china.com

网友A:
大概你的计数器有问题,监视一下,看看到头的时候是多少,到另一头又是多少,对的上不拉。第2个问题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