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正反转定位

楼主(2003-07-19):
请教各位有谁能够告诉我变频器在龙门刨床上应用: 1、正、反转平稳(电机10千瓦,6极)。 2、正、反转间间隔时间非常短,约0.1秒。

网友A(2002-03-24):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B:
正反转是否频繁,矢量控制型变频器也许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龙门刨床是要求频繁正反转的. 龙门刨床可以用变频器. 国内有很多应用例, 我99年就碰到过用三菱 "FR-A540+A5AP+BU+BR"改造一台五十年代从前苏联进口的刨床. 那是用直流机组调速的, 改造效果很好.

网友D:
0.1秒的正反转切换平稳是相对的,加制动单元。

网友E(2003-07-18):
我改过一台四米刨床,效果一般。工作台平移的速度是加快了,可是在换向的时候,时间过长,使得整个加工效率有所降低。这台刨床以前主要是很容易坏,一个月可能要大修一次。现在通过变频改造,我想一年都很难坏一次,也许这就是我公司要我改造这台设备的目的吧。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只肯配置一台性能轻差的变频器为我改造,为了省成本吗?只有损失一些加工效率了。没有矢量控制的特性,也只不过是V/f控制。真让我头痛。 本来凭我自己使用变频器的经验,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改得比以前更稳,加工效率更高,可我也只是做技术的,没有多花成本的权利,与老总多讲,也是白费口舌。 我经常都有设备改造,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朋友经常能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回 ba-cly@163.com 请同行友人与我交流,让大家共享经验资源吧?

网友F:
我这边也准备改造龙门刨,0.1秒正反转,变频器能满足吗。俱客户说,有时速度特别低,是否需要加减速机。我这段时间也主要做工程,做技术的朋友大家可以相互交流QQ42340924

网友G:
矢量控制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在11KW以下能实现。

网友H(2005-05-21):
刨床变频器能满足吗?高速换向冲问题如何解决?还是直流好用,我公司的直流调速器设有软换向,彻底解决了龙门刨换向问题.联系电话13986398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