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被损坏问题

楼主(2003-07-19):
各位同仁,最近小中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做的一个工程中,总共有58个终端,然后通过485通信到集中器。而现在老发现终端上的485芯片过一段时间又会有损坏的,而且会导致整个无法通讯。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导致485芯片损坏的呢?

网友A:
Big Noise, Surge... RS422/485 Application Note 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rs422_485_app_note/table_of_contents.asp?PathId=593

楼主: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呢?

楼主:
这个问题对我很急呀,有哪位大虾能不能快点给我帮助呀

网友B:
FYI, 可能是电流太大而使RS-485 IC 损被and被击穿短路. 也因此, 整个网络有可能因为某一端的硬件故障而使网络通讯受到影响. 建议在RS-485 信号输出端(DATA+ and DATA-) 各串联一个20 Ohm 的resistor. 1.增加电阻可防止IC损坏的可能性. 2.当其中一个Device故障时,就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通讯.

网友C:
你的485接口有光电隔离保护吗?如果没有那就是因为信号线上的感应电位差,电流过高造成的接口芯片损坏,这已经不是什么希奇的问题了。给你个电话:025-4200870 专做接口保护,信号转换的,问问吧。

楼主:
串口专家,你说的是信号线上的感应电位差,那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感应电流一般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C:
信号线上的感应电压与大地形成回路,所以线上就产生电流啦。上个电话他是专业做接口保护,信号转换的厂家。你没打电话给他吗?他会帮你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