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和变频器区别

楼主(2003-07-19):
就目前变频电源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用途:变频电源用于把国内220V50Hz变为110V60Hz、220V60Hz。而且听厂家说什么负载都能带。 变频器:只适用于电动机传动。输出220V、380V、660V等。而且频率为0-400Hz。但只能带电动机负载。他们原理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加上正弦滤波后可得变频电源

网友B:
变频器也可当电源用!!只不过大材小用!!

网友C:
to qin: 正弦波滤波器怎么做?请教了

网友D:
别开玩笑了,变频器当电源使用?如进口设备的电源部分、线圈和其它零件使用,烧了你负责?!从等功率的变频电源是变频器价格的多少倍就可以看出差别多大.

网友B:
我们已做过!!价格不能说明问题!!其线圈和其它零件使用是为了防干扰!!当用在不怕干扰的地方则加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比如设备的变压器、可控整流、通信产品、等等。

网友E:
这里有一个负载性质的问题.一般来讲变频器的负载为感性的,电流不会突变,所以其电流裕量相对较小,电源就不一样了,它所带的负载除了感性负载以外,还有容性负载,这样一来就要充分考虑容性负载的峰值电流了!!所以同等功率的变频电源要比变频器的模块电流大很多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如果你要用变频器做电源用,输出接正弦波滤波器是肯定的,记住带容性负载必须降额使用!!!

网友C:
正弦波滤波器怎么做?请教了

楼主:
为什么进口的变频电源很少。变频器倒很多。 而且国产的变频电源比进口变频器贵多了,为什么? 而且除了带负载范围广外。其他功能也不怎么样。

网友B:
开发费高!!销量少!!进口的变频电源价格更高,难以打开市场!!

网友F:
我处有大小功率的变频电源,欢迎咨询 05316466693

网友A:
正弦波滤波器可由LCL滤波器组成,即电感-电容-电感;参数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电压、电流有关。

网友G: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变压器应该就可以当变频电源。

楼主:
现在进口的二手设备,有的用的就是110V 60Hz。 但国产的变频电源易坏,进口的有很少。

网友H:
一般来说变频电源是可以接任何负载且可硬启动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同时具有稳压功能,载波频率也比变频器高。变频器不能直接带容性负载,其它都可带。另变频电源所采用的功率器件开关频率都较高,而变频器一般从节约成本出发选用的就较低。

楼主:
有谁知道国外变频电源的品牌?是不是国外不需要变频电源。因为他们不用进口中国的成套设备。即使进口,也需要中国设备达到别的国家标准。但中国需要别的国家的成套设备。所以需要变频电源。

网友I(2011-07-26):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国外变频电源的品牌?是不是国外不需要变频电源。因为他们不用进口中国的成套设备。即使进口,也需要中国设备达到别的国家标准。但中国需要别的国家的成套设备。所以需要变频电源。

ABB和诺基亚在国外均有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