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纸和纸式记录仪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楼主(2003-07-19):
想了解一下有关于纸式和无纸记录仪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请熟悉这行业和使用过纸式和无纸记录仪的用户及工控界的前辈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本人以后想做记录仪方面的销售和产品企画工作。如有机会,会和您打交道,还请多加指导!

网友A(2002-11-29):
在小型装置上还是有些发展的!大型装置都采用DCS了!

网友B:
如果价格降到3000元以下含有一定的市场。

网友C:
应有一定时期发展,如能有通用标准就好了。

网友(2002-12-30):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过渡产品,你不要把它看得很神秘啊! 你还想指望它发展一辈子吗?

网友D:
从国内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现状看,我相信无纸记录仪在国内至少还有10年的生命期,正是由于它的规模小,价格便宜,它就可以应用在绝大多数的小型设备以及系统分散的场合,而且这个是DCS所无法替代的。 NewPerson如果有什么需要进一步交流的,请与我email联系: hardware@sunytech.com

网友E:
前段时间我曾与无纸记录仪经销商联系过,说无纸记录仪不大适合用于控制,既然有开关量输出,为何不适合 用于控制,让我迷惑。我本打算将其用于称重配料控制系统及温度湿度控制系统的测量、显示、记录、控制用。 kkonghui@hotmail.com

网友F:
无纸记录仪确实不适合用于控制,主要由于其在控制方面软硬件上化的功夫很少.拿位式控制(继电器或开关两)来说,它的回差是固定的.PID调节也在运算上及控制功能都比较少,且控制的参数有可能丢失,可靠性不是很好。不过在失控的情况下没有危险的小系统,无纸记录仪确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网友:
哎呀,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说,谁说记录仪便宜,作为一个智能仪表,能有现在这种的状况已经不简单了,他是一个二次仪表,只是一个过渡产品!自己的事情自己把握

网友G(2003-07-19):
彩色,多通道无纸记录仪的确不适合要求高的控制场合,这主要和它CPU的大量工作时间用在数据记录,分析和显示上有关,响应比较慢,而复杂控制要求控制周期短,反馈及时的。单色,通道少的无纸记录仪控制效果还是可以的。如盘古公司的MC100C系列就在药厂控制上有很多应用。 至于一个工控产品的前景,是要看市场的,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数显表都卖的这么火,说明我们的整体工控水平还很低的。我去过不少食品业的大厂,有的甚至连数显表是什么都不知道,仪表工也没一个,由电工代替。 所谓过渡产品,现场总线HART前几年不是很红火吗?现在呢?呵呵。 市场需要的能解决目前问题的产品,而不是技术上的盲目跟风。

网友H(2005-02-28):
说到有纸和无纸的区别,我有话要讲: 有纸记录仪在一些场合还大量使用着,比如客户一般会要求用记录纸来提供数据(不能手动更改数据),而无纸记录仪的数据一般使用电子化的(有后期作弊可能),主要方便公司内部管理,客户一般不承认使用电子化的数据(或者是使用电子数据再用普通打印机打印的)。这就是横河有纸记录仪经久不衰的原因。 我公司是专业代理日本横河记录仪的厂商,有AX100、DX100/200、CX1000/2000、DR130/230/240、μR1000/1800、μRS1000/1800、SR10系列无纸、有纸记录仪,价格特别优惠,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东莞市广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事业部 李学勇(13066100121) 电话: 0769-6221818-816 传真: 0769-6221828 地址: 东莞市东城大道广信大厦A座4F-6 邮箱:lixueyong66@126.com

网友I(2006-01-16):
记录仪还是很有市场的,现在很多厂家都在改进,希望明年会有更多的好的国内产品投放市场。

网友J:
英华达的记录仪还不错,我用过,EN880

网友K:
试用一下厦门宇电的AI-2000触摸屏无纸记录仪,你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触摸屏无纸记录仪的功能相对纸式记录仪强大太多了。小型系统都会采用的,DCS毕竟贵,有纸记录仪采集周期可低于0.5,无纸记录仪大多在1秒,宇电的触摸屏因CF卡容量关系限制在6秒,随着CPU和flash存储系统的发展,触摸屏式无纸记录仪是工业系统中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