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在STEP7中硬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3-07-20):
各位行家: 小弟为一STEP-7的初学者,毕业设计的题目是组建实验室的PROFIBUS网,具体的用装有STEP-7的微机通过网卡CP5613,连接两台S7-300 PLC ,具体的型号是313-6CE00-OABD,CPU313C-2DP,目的就是要在上位机就是微机上实现对plc的控制,我现在的问题是 1,在STEP-7中,在进行硬件组态时,硬件的地址是给定的,不要自己定,对吗?在后面的编程里,变量声明表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如完成一个简单的“起保停”程序,需要用到变量声明表吗,如要用到应该怎么用,另外和硬件的地址有没有关系呢? 2,在STEP-7中,可以加入pc station,里面有PROFIBUS网络的选项,我不知道和我要组建的网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应该怎么用呢? 请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1.地址可以通过跳线给定,和上位要对应。 2.要将选项设为PROFIBUS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