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皮带是否运转怎样检测?

楼主(2003-07-20):
请问要检测12条皮带是否在运转,采用单片机检测可以吗?或者有更简单的方法?但不能用计算机,因为有别的任务。

网友:
可以在皮带上粘上多个金属片,不要太大,在皮带上方固定安装一接近开关,用于检测皮带是否转动。不妨一试

网友A:
你只检测皮带转或不转么?|是否检测皮带的转速?

网友B:
为什么不去测传动轴呢?用它去固定金属片或带旋转编码器要可靠得多。

网友C:
就是,一个接近开关就搞定了(当然要排除皮带打滑的前提)。

网友:
可以用接近开检测从动轮,这样可以检测到皮带断裂或打滑以及停转.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提的建议! 现在只需检测皮带转或不转即可。如果用接近开关或旋转编码器检测,检测到的信号怎样处理,一定要用单片机处理吗?还是有别的办法?因为我对接近开关原理不清楚,另外,各位谁有接近开关资料,谢谢!

网友:
一个接近开关加一个555芯片和几个电容电阻就搞定!

网友:
用个小型PLC和几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到我公司论坛发个贴子,我把PLC型号和传感器型号以及如何制作告诉你!或EMAIL:plc666@vip.sina.com www.clyde.com.cn

网友D:
用皮带速度传感器,有定型产品,如配合主动轮转速,还可监测打滑,超载等信息。

网友E:
可以用皮带秤的测速传感器试一下 测速传感器CTS211B 南京恒志生产

网友F:
我看还是bubird的方法好。简单实用经济。

网友G(2005-09-22):
用一个小型的PLC和几个接近开关,检测从动传动轴就可以。

网友H:
直接用速度开关就行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