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气时间计算,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3-07-20):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具体描述如下:假设存在一个0.4MPa理想气源,通过一个直径为6mm的短管向一个40升的储气罐充压缩空气(罐内原先就存有0.2MPa的空气),请问经过多少时间储气罐内的压力达到0.3MPa,又经过多少时间储气罐内的压力达到0.4MPa。烦请各位高手将详细的计算过程及公式告诉我,因为我还有很多类似的计算要做。谢谢!!!焦急的期盼中。信箱:id_rubber@yahoo.com.cn

网友A:
对于以上的问题,我是非专业,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这种问题不能通过理论精确求解,但可以近似计算,但必须知道如下事宜: 1、管道流量系数,与管道形状、长短、表面粗糙度有关,一般计算值与实际值有差别,常用方法是通过实验方法求的。 2、介质的流动情况:层流还是紊流,介质温度等参数有关。 3、象你说的你可以通过积分求解,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积分一下就行,很方便的。 如果你能求的管道系统的精确流量系数,你可以求解达到任何压力所须的时间,一般误差不大。不过,如果你的气源储气罐很大,而你所要充气的容器很小,可以把气源认为理想气源, 以上的数学模型可以通过伯努利方程建立。 目前,有关流体的东西还是实验求解的多。 LUSHIRU,QQ:167970150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你好! 你一定是学生!!!

网友A:
非常感谢 LUSHIRU的帮助,这是我在实际工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是学机电的,对流体问题只是略知一二,我猜想也是通过一个积分模型来求解。可我不知道如何建立此模型。对于伯努利方程,由于我的流体知识太少,一时无法做到正确理解,而且伯努利方程不是一个含有时间参数的积分方程,如果LUSHIRU你有时间的话,麻烦你帮我建立这个方程,我将非常感激。关于“管道系统的精确流量系数”我会在去找资料,在这个问题中我最关心的误差。在我的这个气路系统中正如你所说:“气源储气罐很大,而你所要充气的容器很小,可以把气源认为理想气源。”

网友C:
伯努利方程里是没有时间函数,可是可以求得流量系数,根据流量系数与压差、时间求积,就可以啦,象这些过程,最好你自己推一下,可以学点东西。

网友A:
谢谢lushiru!我立刻去做。以后再有问题,万望多指点,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