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有关S7-300 通讯问题

楼主(2003-07-20):
我公司的S7300网络中的 OP27上显示551: no connection to plc with address 10 该OP27是通过MPI网络连到主站1( address 2),而主站1又连到另一个主站2(address 10) 上.现通过笔记本电脑连到主站1,能看到主站1本身和OP27 ,看不到主站2;把笔记本电脑连到主站2上,只能看到主站2自己,不能看到主站1和 OP27.检查通讯线也是好的,各PLc 运行正常.请问哪位底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现象分析,应该是2—10之间的线路问题,你最好先利用CP5511诊断一下线路和模块,重复接地试一下。另外终端电阻配置正确也很重要。

楼主:
谢谢,我回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