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XM烧了,我怎么办
银河飞龙:

楼主(2003-07-20):
我是S7-200的新用户,因使用不当造成,S7-226XM Cpu部分烧毁,现在症状如下: 1、触摸屏可以和S7-200进行正常通讯, 2、通过变成电缆不能进行通讯, 3、通过触摸屏可以操作外部设备, 4、S7-226XM 24V供电已经烧毁, 请各位多多指教,我将如何是好??

网友A:
把外壳拆了 看看内部烧得是那一路线 怎么会引起烧PLC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以后也烧过不过烧了两次还好用 SIEMENS的PLC就是强:_)

网友B:
请尽快联系当地西门子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