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540-7.5KW变频器

楼主(2003-07-20):
请教:我有一台三菱A540-7.5KW变频器,大电容器坏,电容器的外壳看不出容量,和耐压,请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A:
寄来公司给你解决。 0595-5693472 13905983368

网友B:
内有几个电容器?如果换就得将大电容相串连的另一个大电容同时换掉,电容耐压400V,应该在1000左右,你会发现大电容都是成对出现的

网友C:
是2600微法/400V。

楼主:
谢谢!广州通达

楼主:
这个电容器坏时好象继电器在跳动

网友C:
哪个继电器??显示??

网友D:
电解电容容量为:2200uF;耐压值是400V

网友E:
最好再查一下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