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停电遭遇。求助!

楼主(2003-07-20):
兄弟在调试时不幸遭遇突然停电,结果碰到以下问题: InTouch7.0+AB SLC500,PLC中B102:x作为现场反馈信号寄存器,断电前InTouch可以读取这些寄存器信息并正常显示;断电后,PLC程序正常运行,B102:x中参数也都正确,但是InTouch读取不了这些信息(仅B102:x)。向PLC中重传程序后故障依然存在。检查topic及ABTCP配置都没有问题,用三天前备份的InTouch程序可以读取B102:x。 因为几天来改动较多,如果要在备份的基础上恢复真是不心甘。请各位同好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
你这样试试:打开由问题的画面,变更一下每个tagname的其中一项,使“保存”可用,然后“保存”;topic等也如此处理一下。 我认为这是突然断电把I/O项的记录破坏造成的。

网友B:
用DBDUMP先保存一次数据点文件,修改model =replace ,再用DBLOAD重新加载. 再查找有问题的画面.全选,找找是否有没有定义的点(?xxx:ta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