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软件
求助:S7-400程序download问题,急...

楼主(2003-07-20):
PLC:西门子S7-400,CPU:416 目的:将原来的5个FC块分别进行修改后,然后download到PLC中。 问题:在修改完程序后,在download到PLC时,有2个较大的FC块无法download。 原因:load memory (RAM) 空闲空间过少,无法装载要写入的FC块。 存贮器分布: load memory (RAM) : 16K (目前已用了约98%) load momory (EPROM): 104K (目前用了约40%) work memory (RAM) : 512K (目前用了约30%) 请教: 1、我如何才能将load memory"s RAM中的程序块转移到work memory中,以便释放空间、写入新的程序块。S7-400好像用户在写程序时,他一定要先写到那块很小的RAM卡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设置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2、现在我应该怎么做?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机器瘫在那里,我急死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先感谢下!!!

网友A(2002-12-02):
是不是一个操作方法的问题?还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将PLC在线,然后选择PLC>MODULE INFORMATION>MEMORY,采用COMPRESS,压缩LOAD MEMORY后,再DOWNLOAD。

网友B:
已经压缩过了,还是不行.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C:
扩展内存

网友D:
首先要压缩,实在不行,在线把PLC中相应的FC块先删掉,在下载新的程序,如还不行,就只有精简程序或扩展内存!祝你好运!!!

网友A:
我的外存空间是足够的,还有700多K是空闲的。问题是如何不经过那个16K的RAM,直接写到EPROM中。 我的菜单中"PLC"下的"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竟是反白的,不让我操作。NND。 谁能救我?

网友:
清空所有PLC程序,然后下栽。你是在线编程吗?

网友:
清空所有PLC程序,然后下栽, 请不要忘备份!

网友E:
在S7-400中,下载程序时,顺序是先下载到LOAD MEMORY中,然后系统将跟程序执行直接相关的指令代码拷贝到WORK MEMORY中运行,因为S7-400不象S7-300那样集成了足够的RAM LOAD MEMORY,所以所有S7-400CPU都需要外插LOAD MEMORY。如果外扩RAM,下载程序直接进行。如果外插FLASH EPROM的话,程序的修改只在CPU 中集成的RAM LOAD MEMORY中进行,即只将变化的部分程序写入RAM LOAD MEMORY。如果改变的程序太多,就会出现LOAD MEMORY不够的情况了。所以解决方法: 1.拔下FLASH EPROM,插入足够大空间的RAM LOAD MEMORY,根据你的情况,应选择至少256K 的RAM,然后下载程序。 2.将修改后的程序用编程器写入FLASH EPROM,然后插入S7-400 CPU,做CPU RESET即可。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清掉WORKRAM里的程序,然后重新下载。

网友A:
谢谢上面各位,小弟我搞定了。谢谢! 是我的软件有些问题。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这项总是反白的,我不能操作。最后的解决也是清空了RAM和EPROM中的程序,再写入就正常了。 现在的EPROM中用了35%左右,RAM是0%。和和

网友F:
虽然你清空RAM和EPROM的数据的确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比较 麻烦一件事。你想想,下一次你修改了一个比较大的block时,你会发现 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尤其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场合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若你修改过的程序块为FB1,你可以事先下载一同名的“空的”程序块,再下载你的程序。这样,就不用老是去清空你的ROM了! 小小建议,希望能给你带来方便!

网友G:
s7-200程序download问题,急... 我用一台采用S7200:CPU224的机器. 我想把里面的程序全部拷贝出来,然后再做到另外一个CPU中,具体需要写什么,如何做,请指教?(有偿!!!) cxyong@citiz.net

网友H:
下载到什么PLC

网友I(2003-01-26):
请教 jimmy西门子s--300,400的编程方法 xrbxrb1752@sina.com

网友I:
请教 leiwest西门子s--300,400的编程方法 xrbxrb1752@sina.com

网友J:
请问西门子s5-400系统能否升级到s7-400或s9-400系统,如能升级请问具体的方案?

网友K:
解决了吗? 还有问题给我来邮件, 估计你是当时没有把编程界面关掉才造成的无法压缩和转存。 本人很熟,可提供支持。

网友:
请教 leiwest西门子s--300,400的编程方法 1qazc@elong.com

网友L(2003-03-01):
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编写compactlogix L2X 的RS232的梯形图或程序,及指令。

网友M:
有些问题还是需要自己琢磨!

网友N:
我也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今天s7-400组网,download时,系统提示设定的地址高于最大值,或是波特率不符,不能进行download,请问是什么原因,很急!!!!!!!谢谢各位

网友O:
to:小米糊你把地址值改成小于他的最大值,波特率设成你的通讯电缆设的波特率

网友P:
呵呵,很有意思,都是高手!

网友Q:
各位高人,有盗版的能在WIN2000下运行的WINCC么,帮兄弟一把

网友R:
你应该支持正版,要不然西门子不亏死了! 打击盗版。

网友S:
可以我有我可以帮你解决。发给我!

网友S(2003-03-31):
大虾们,对于S7-400,有相关编程/模拟调试/虚拟设备方面的软件吗?谢谢crazyyin@263.net

网友T:
把LOAD MEMORY(RAM)中的程序存入EPROM中后,再清空RAM,然后再向RAM中存新的程序,使用时从EPROM中调用。

网友U:
有无s7编程软件说明书

网友V: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s7-300的编程手册?麻烦哪位朋友告知。谢谢!急用!!!!联系方式: OICQ:6364059 EMAIL:zh0920@163.com

网友S:
我是一位新手,最近在使用S7-200,CPU214进行模拟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先是在模拟量采集的时候出现了周期性的晃动,怀疑与干扰有关,于是在程序中模仿S7-200系统手册中使用的多次采集求平均值的办法减小干扰的影响,这下问题更多了。然后将模拟量进行多次采集求平均值这段程序单独测试(这段程序与S7-200系统手册中的模拟量处理的例程序完全相同)结果发现采样和和采样次数乱跳。请各位高人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W:
将CPU214的24V输出M端与模拟量输入端的A-(或B-,C-,D-)联在一起,应该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X:
step-7那里有?谢谢c2m4@sina.com对电脑配置有何要求?[我正想买台电脑]

网友Y(2003-05-05):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工控的小鸟!不知道那位有组态王软件,能否给我邮一个。先谢谢啦!!我的邮箱:watch_look@sina.com

网友Z:
大家好。那位有step 7编程软件?能发给我吗?那有啊?免费的。ld92689@sina.com

网友AA:
那位大哥有PRO-Face触摸屏的技术资料和编程软件? tech@iea.net.cn

网友AB:
早亚控的办事处要一个demo就可以了 021-64380748

网友AC:
谁能救救我,s7-300,s7-400的资料给我。小女这厢有礼了。

网友AD:
晓荷小姐: 到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nual/as.asp 西门子(中国)公司网站找找看。

网友AE:
中文的没多少,英文的倒有一些,想要哪方面的?

网友AF:
我是一个新手,希望各位前辈能指教,下载了step-7,但是运行不了,为什么呀???急,

网友AG:
哪位前辈有FIX 中文手册,如能共享,不胜感激! E-MAIL:gsfxl@sina.com

网友S:
注意:使用S7对PLC进行工作站下载时请关闭你电脑的杀毒软件!!!否则无法下载!!!

网友AH:
求助:S7-300程序download问题! 本人想把SIEMENS 810D的程序下栽,但是只有Microwin 3.1编程软件 ,是否可以实现? 注:只须下栽,无须修改。 谢谢!!!

网友S:
请教:有高手知道C7-633 DP的情况吗? 高速模拟量板能否每秒给出150个输出量?是哪种型号? 谢谢!

网友S:
先请空内存,再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I(2003-06-16):
呵呵,,各位高手哥哥: 有没有能给我推荐一种可以学可编程控制器的最好的教材 至于是什么样的可编程控制器嘛!只要是比较通用的,,而且应用 广泛的就行的,最好是工业应用的,比如:陶瓷业流水线中应用的那种控制器!呵呵,告诉我的话,可是有奖的啊,至于是什么吗?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不会让你失望的啦! 我的email:xie982@21cn.com

网友AI:
一定要帮我啊,否则我就会完完的,呵呵,, 对了,你学的是什么样的教材啊,能告诉我吗? 呵呵,到时我们可以切磋的啊?

网友AI:
跟我QQ联系啦,5347636

网友AJ:
大家帮帮我如何学习PLC?请各位高手给我指条名路!谢谢大家!一个时刻期盼回音的女孩!

网友AK:
最捷径的办法:请教周围有几年PLC经验的人,学的最快!

网友AL:
大侠能帮我破解OPT管理软件最新6.0版   下载地址是:http://www.wzkj2001.com/RJB-XZ.asp   联系 电话:0575-2738027-8010 13587380407 19952992@163.com   用途:作者太嚣张了说无法破解!我愿意出资金和她赌一把!特来求助!!!

网友AG:
我没有使用过S7-400系列的PLC,各位大虾有好的资料可以提供的话,不胜感激!

网友S:
谁有S7-200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软件或编程手册,能否给我一份中。

网友AM:
劳驾各位: S7-200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软件,如何下载,我下载了,却用不了〉

网友AN:
请问三菱系列的PLC有模拟编程的软件和调试的软件吗;如果有的化请问到哪里去搞,谢谢

网友AO:
各位同仁,大家好! 现在我们的S7-400编程软件及WINCC软件建立在英文的WINDOWS NT上,且该系统是有德国鬼子安装的,现在我无法输入中文.请问如何解决中文输入的问题

网友AP:
各位: 谁有TE TSX17O PLC编程软件和手册,能否给我一份。 我的email:slbb677@sohu.com

网友AQ:
谁有S7-200、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软件或编程手册,能否给我一份中。我的e-mail:51bridge@163.com

网友S:
似的发射点发生

网友AR:
请问各位大虾,,我原有的三菱GPP软件和欧母龙CPT软件上的注解可以加注中文,显示的也是中文,可现在不知为甚么,也还是可以加注解的,打上去的是中文,可显示的却是日文的.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为谢!小生在此有礼了 xinfei3022@hotmail.com

网友AS:
郁闷,我这个四百通过网络组态网,也是问题多多阿

网友AT(2003-07-20):
大家好,我给松下的PLC编了一套程序,现在需要修改,现在密码丢了,无法下载,请问有哪位高人可以帮我破解一下密码.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AU:
我使用的是FUJI PLC,其中的各內存可以互相轉換?

网友AV(2005-12-21):
我们单位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下载不了,我的方法就是用cpu上的开关直接清掉程序,然后重新下载,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其他的方法我再试验试验,关键是速度!!

网友AW(2008-04-29):
将PLC在线,然后选择PLC>MODULE INFORMATION>MEMORY,采用COMPRESS,压缩LOAD MEMORY后

网友AW:
波特率设成你的通讯电缆设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