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触摸屏和LG MASTER-K80S通信

楼主(2003-07-21):
各位师兄你们好,小弟最近用台达PWS1711-STN 与 LG MASTER-K80S 通信,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触摸屏上设定数字输入按纽,当对D3500输入1时,触摸屏上显示1,可是PLC中却是输入了256,输入2时就输入512,对其他数据位输入也都是这样。请求各位高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弟很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见过此类现象

网友B(2013-02-28):
有可能是在通道处理上有问题,估计是设了通道处理,检查一下触摸屏的通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