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gger

楼主(2003-07-21):
在用哈hardware数据trigger时,能不能在程序不运行的情况下,只要触发脉冲来了,就可以acquisition data。我试了一下它给的例子里面是在程序运行的状态下,trigger 脉冲来了,才开始测量

网友A:
常见的数据采集卡好像都没有内建够大的 buffer, 顶多是有个几 K 的 FIFO 而已. 所以都得靠 driver 来适时取出, FIFO 才不会 overflow. 所以, 若仅靠 hardware 作数据的采集, 通常作不了多久就无法 go 下去了. 也因此, 应该没有哪家的板卡是设计成这样的. 所以都得靠 driver/程序去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