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转载:现场总线的一点理性认识

楼主(2003-07-21):
现场总线的一点理性认识 1、现场总线技术的本质是早就成熟的网络通讯技术,是伴随这几年互联网与数字浪潮而炒作的连带品。早在70年代,PLC就含有这个技术,在PLC中称为远程I/O (PLC通过其远程I/O模块与多个现场设备通讯)。在80年代初,由西门子等十多家公司在北海石油BP的石油钻井平台搞了一个称为高速现场总线的试验,把所有的传 感器和执行器通过载波方式挂到一对电源线上与控制装置通讯。因为石油钻井平台的空间有限,布线和线缆维护困难,希望减少电缆。应当注意到,只有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才是现场总线的意义所在。可想而知,做到这一点成本是不低的。 2、应当注意到,现场总线的本质是现场传感器和执行器等设备与控制装置之间的通讯,它本身既不能取代现场设备,也不能代替PLC/DCS/IPC等控制装置。不少人取了一个新名词“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并说它取代DCS/PLC,是言过其实的。DCS 本身的概念就是分散控制系统,已够广义的了,至于,用什么来实现分散控制并没有规定,也不好规定,所以用PLC连网也可构成DCS。只不过一些定义 “FCS”的朋友强调了“FCS实现了彻底的分散”,事实是,彻底的分散却变成了彻底的集中,因为实现系统功能所需的信息全部依赖总线来交换,总线的可靠性和总线上任一节点的可靠性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命运。 3、现场总线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每个传感器都要有单独的信号放大调理电路、A/D转换、载波与通讯电路、电源部件及其它智能部件。要使这些成本低于一对普通导线,恐怕不太现实。 4、现场总线的故障确定与排除也是很难的事,因为当总线上的某个节点机故障而封锁总线时,要确认那个节点故障是不容易的,只得一段一段一个一个的拔了。 5、说“FCS”会取代DCS和PLC的人往往确实在工程上应用过,但仔细一看,原来多是些监测报警和简单控制。“FCS”的论据是每个智能执行器自身可以具有控制装置(PLC、IPC、DCS控制站)的能力。而事实上,象大型发电厂,大型化工/冶金等复杂控制系统,其控制逻辑是极其复杂的,其输入输出,输出与输出之间存在千丝万屡的关系,如何把这些任务进行分割分配给每个执行器是很难的。而合理的 现场总线应用应是:传感器完成信号的数字化,并进行一些必要的预处理(如热电偶非线性补偿,传感器故障诊断),执行器完成后处理和动作,控制装置接收传感器的信号,进行统一运算,将运算结果送给执行器。 6、现场总线由于所有信息均需通过总线串行交换,其实时性不得不受限制。 7、现场总线由于能大大减少电缆,所以对大楼布线这样的对电缆数量有要求的场合十分有意义。 8、工业应用中,机电设备、小型系统、重要安全的装置或系统不宜用现场总线。 9、工业中2/3以上的开关量信号(短距离时)不宜用现场总线。 10、未来的控制系统或装置是多种技术的复合应用,很难说谁吃了谁。

网友A(2002-07-18):
有道理,价格和安全因素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

网友B:
不错。对热门问题,冷静一下,理性分析很有必要。

网友:
工业中2/3以上的开关量信号(短距离时)不宜用现场总线。能不能给出具体理由?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不过对设计人员来说,尤其还要现场调试的人员来说,现场总线可以 减少工作量,减少失误,减少调试时间。两根线总要比上千根线看起来好解决。

网友D:
有没想过DCS集散控制将会带来的高效率?看的见的经济效益?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是设计越来越复杂,操作越来越便利。设备及安装成本的确高了不少,仔细算算,半年不到就可收回啊~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我有实例的!

网友E:
有体会。尤其是第二和第四点。在总线条件下,有什么好办法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诊断出总线的故障点。

网友D:
先进的DCS带有自诊断——成熟的产品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当系统发生故障时给出提示信息——尤其是故障点!请注意:成熟的DCS!!!

网友F:
文章说的有道理。FieldBus特别在用于工控环境时,安全保障事一大问题。本人认为最主要的缺陷是文中提到的网络失效的可能,而实时性的要求相比之下到是较为次要的问题。当前FieldBus多用在“监测”而不是“监控”的环境,安全瓶颈的制约是一重要因素。因此,FieldBus用于控制环境要提高安全系数,或者挂靠一个高安全系数的系统应用。

网友F:
如果FieldBus采用“双总线”结构,结果会好很多。

网友:
对第8点,不宜采用现场总线的场合,希望本文作者进一步阐述。依本人的应用经验而言,对控制系统的分类——诸如DCS,FCS等等,仅仅是名词和称谓,系统的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G:
我不同意以上10条悲观观点,因为我们的国际标准总线INTERBUS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有兴趣者可以和我联系: 025-2121888-350 菲尼克斯中国公司INTERBUS IAS DEPARTMENT huangjianfei@phoenixcontact.com.cn

网友G:
我们的总线在汽车、烟草、造纸、木材加工、纺织、物流、机器制造 等都以飞快地速度在中国广泛应用。

网友H:
kangteng: 您好!我想知道国际标准总线INTERBUS能否适合我国电力行业,一般如何估计他们的造价。我对国际标准总线INTERBUS还是挺有兴趣的,只是了解比较少。

网友I(2002-08-19):
现在的PLC\DCS概念已经很模糊了,未来的自动化世界应该是五彩缤纷的,所以确保系统的兼容性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G:
interbus 有很多优点,若您想知道的话,请点击 WWW.PHOENIXCOTACT.COM

网友J:
现场总线是国际发展的趋势,信号衰减和误码很底,它是靠数字传输 连线很方便

网友K:
您说的有一些道理,但现场总线的势头锐不可挡,存在的不足改进也很快,它的普及将象电脑的历程一样是必然的。

网友L:
对于第3点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直伴有相同的疑问:现场总线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每个传感器都要有单独的信号放大调理电路、A/D转换、载波与通讯电路、电源部件及其它智能部件。要使这些成本低于一对普通导线,恐怕不太现实??? 等候各位老师的见解!!!

网友(2002-09-19):
第3点我也不同意,之所以把传感器信号先要经过放大条理,A/D转换,变成数字信号,就是因为模拟信号不适合远距离传输,容易引入干扰,而且有衰减,特别是热电偶等微小信号的情况,使用普通导线根本就不能考虑. 除非你用超导,可想而知你的成本了.

网友M:
现场总线技术给施工,调试,维护带来的方便是显而易见,如电缆无需校验,在操作室完成阀门的标定,现场设备的故障诊断都是DCS所不能实现的。 至于节约电缆只是总线技术的一个买点,而非它的技术精髓,它给调试和维护人员带来的丰富现场信息,实现控制系统的网络化,数字化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谈到成本,我们不要只注意单台表报价,而应该考虑它的系统整体成本。控制机架,I/O模件,配电隔离单元,盘,箱,柜还有电缆的节约都应该考虑到

网友N:
我不同意第六点,并不是说所有的信号都要通过总线串行交换,现场总线的基本要求是要有智能工作站,一般的信号都在智能工作站中处理,而不要求都通过总线上传,控制信号也下放在底层,只有少量的监控信号上传给操作员站,对实时性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O:
这篇文章的确有一定的理性,但我看笔者并没有彻底否定现场总线的意思,至于成本问题我想最好用现在挺流行的观点:性价比!

网友P(2002-10-29):
在一般的制造行业现场总线确实比较方便,但对于复杂的过程控制,如大型电站的控制,现场总线的安全性确实比较担心。 很少有关于现场总线冗余方面的讨论,即使采用环型、网状等手段,每个设备还是总线上的唯一地址设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冗余。

网友Q(2003-03-15):
我想谈谈 技术之外的东西,无论PLC、DCS,还是FCS,这些都是工业控制上的 先进技术,是生产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是不是每个企业的领导 者都会这么认为呢?

网友R(2003-07-18):
的确现在的DCS系统和PLC系统之间的界限已经是很小了,如果说使用西门子强大的S7400和ET200M组成一个PROFIBUS-DP ,它和西门子的DCS系统PCS7的网络架构是一样的,你说它是DCS系统还是PLC系统?

网友S:
文章说的有道理。 我个人的观点是: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情,至少给很多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一些做系统集成的小公司应运而生,在各自的行业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各诸侯纷纷推广自己的产品(Lonwork,CAN,Foundation等),这些产品有自己的应用场合,且多数不能够做到互相兼容(互连、互通),强调了独占性,这对于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是一点不利的因素。我们在实际的工程中往往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大工程、大项目,要把这些产品统一集成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事情的结果往往是用户不得不使用3到5套的监控软件来监视现场的设备。其实,这样的问题不光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存在,在电信行业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甚至进口设备之间要真正做到互连、互通,也不是很容易。这一点其实并不全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很多情况下还是人为因素,多数实力雄厚的公司不愿意主动将自己的产品向其他公司产品靠拢,甚至是故意在某些方面做一些独树一帜的标识,相信做过工程应用的同仁会有这方面的感触。也许这是所谓的“黎明前的黑暗”吧,也许谈不上。 不过,我个人非常认同文中的一点,就是通信线与电源线应该是合而为一的,这在电力系统的应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常常有集成系统自称为“全”自动化,实际不然,因为在现场中各种控制设备的电源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用电系统(直接从变压器的下桩头引线完全没有可靠性)。这种情况下,失去电源的总线无法达到其真正意义上的作用,各个现场设备将变成信息的“孤岛”,配合与联动更无从谈起。

网友T(2011-06-30):
说的有道理,不过对设计人员来说,尤其还要现场调试的人员来说,现场总线可以减少工作量,减少失误,减少调试时间。两根线总要比上千根线看起来好解决。

网友U:
现场总线可以减少工作量,减少失误,减少调试时间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如果FieldBus采用“双总线”结构,结果会好很多。
想做成1553B总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