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饱和蒸汽计量方法

楼主(2003-07-21):
饱和蒸汽采用涡街计量方法,是模拟信号的准,还是脉冲信号的准?模拟信号的量程设定,去多少公斤压力下的密度?

网友A:
我觉得还是脉冲信号准一些,但是脉冲信号更多的取决于变送器的分辨率,至于压力,当然是你工况下的管道压力呀。(一点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