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DS1233怎么会事?

楼主(2003-07-21):
诸位高手: 我的低压复位电路采用DS1233可是向MAXIM申请的样片一实验发现1233很烫手,而且输出电压只有4.4V左右,怀疑是DS1233的供电电压是3.3V的,可是换个3.3V的应该直接烧了,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A:
看看封装试什么的??? to-92的话a5 a6 的管脚不一样。 可能是管脚弄错了。 已经坏掉了。 再找个新的,把管脚确定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