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三菱的仿真软件LLT

楼主(2003-07-21):
我在GPPW编好程序以后,单击TOOL下面的Start Ladder Logic Test,弹出错误框“Act of application is unstable. Restart up ES:0180800e”

网友A(2002-12-02):
操作系统是不是winxp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怀疑软件有问题 win2000

网友A:
在win98和win2000下应该不会有问题,在xp下倒是真的不好使

楼主:
是Win2000,不是XP。 不知道GPPW和LLT安装好之后要进行什么样的设置?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告诉我一下,好吗??? jiangz@lisheng-xm.com

网友C:
我在WIN2K和XP下用的还可以,很有可能是GPP的安装有问题,安说明重装试试吧.对了,我用的是最新版的。SW7D5C-GPPW-CL+GX Simulator6-C

网友D:
请问那里有SW7D5C-GPPW-CL+GX Simulator6-c的仿真软件下载。你能传一个给我吗?先谢谢了!jghdg_804@163.com

网友C:
各位大哥,我需要三菱FX系列的仿真PLC,请问那里有?我的邮箱是 hzzhoutiefei@163.com 谢谢了

网友E:
先安装编程软件,后安装仿真

网友F:
那有仿真软件阿?

网友G:
先安装编程软件,后安装仿真在同一目录

网友H(2003-07-06):
在使用两个以上移位寄存器纵向连接时,为什么要先对后级进行编程.

网友I:
若你是 sw6d5c-llt-e之后的版本,建议你先执行 “sw6d5c-llt-e\EnvMEL\SETUP.EXE“ 这个程式。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在XP里用好象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K(2004-05-16):
小弟也碰到了,开始也以为是xp的问题,后来把deislllt和delslgpp两个文件删除就可以了,诸位可以试试

网友L:
2000 server下是不是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