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西门子编程的请进

楼主(2003-07-21):
我现在开始学西门子,有一点问题想请大虾指教 西门子没有级式语言吗?它的编程方法好像和其它的差别很大。 我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怎么也作不到,还请指教 总共4点输出 第1步:Q0.0 Q0.1 Q0.2 第2步:Q0.0 Q0.3 第3步:Q0.0 Q0.1 Q0.2 Q0.3 第4步:Q0.1 Q0.2 第5步:Q0.1 Q0.2 Q0.3 然后返回第一步,每步间隔时间15秒

网友A:
判断每步条件,用scr指令 NETWORK 1 // 在首次扫描时启用状态1 LD SM0.1 S S0.1 1 NETWORK 2 // 状态1控制区开始 LSCR S0.1 NETWORK 3 // 控制街道1的信号 LD SM0.0 S Q0.4 1 // 设置:打开红灯 R Q0.5 2 // 重设:关闭黄灯和绿灯 TON T37 +20 // 启动两秒计时器 NETWORK 4 // 两秒钟延迟后,转换至状态2 LD T37 SCRT S0.2 NETWORK 5 // 状态1 SCR区结束 SCRE NETWORK 6 // 状态2控制区开始 LSCR S0.2 NETWORK 7 // 控制街道2的信号 LD SM0.0 S Q0.2 1 // 设置:打开绿灯 TON T38 +250 // 启动25秒计时器 NETWORK 8 // 24秒钟延迟后,转换至状态3 LD T38 SCRT S0.3 NETWORK 9 // 状态2 SCR区结束 SCRE

网友B:
用四个辅助位分别表示4步,然后把这四个辅助位再加到各个输出点的控制行里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来做的,没布只输出一个点时没问题,但点一多就不能实现功能,不只是哪的设置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每次通电它的程序,不是初始程序

网友C:
最好用SFC

网友D:
你还有一点没说清楚,如要中途停下来,然后再动作是按刚才顺序还是重来,你这个有点类似凸轮控制器,应该行的,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 我学的是OMRON 不过他们应该相通吧 你把输出点的时序图画出来就看出很简单了 只要用几个时间计时器就行了

楼主: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几个时间继电器就能解决问题吗?输出设置和其它的差别很大。

网友A:
顺控,西门子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