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总烧保险

楼主(2003-07-21):
变频器一启动,总保险和一个逆变模块就烧毁,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B:
检查触发板!!!

网友C:
模块是维修过的!!!

网友D:
你的驱动回路中是否有一相击穿或损坏(模块有无问题)?

楼主:
模块是新的

网友C:
要确定6路推动正常后才能装上快熔!!!牌子是什么??

网友E:
你的CPU动过吗? 驱动板修好了吗? 13905983368

网友F:
驱动总是烧坏的那一块模块的驱动电路损坏

网友G:
驱动板先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