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变频器输出频率一致而电流一致。

楼主(2003-07-21):
如何解绝西门子两个变频器带动俩电机(同一负载,用皮带传动的),频率一致,电流一致(现无同步板),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机滑差有差异,皮带张紧力不一致,导致两电机实际电磁转矩不同,所以电流也不一样,只要没电机过载,可以不理睬。 可以皮带打蜡试试。

楼主:
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两柜子的频率相差0.3HZ,电流可差200~300A,负载大的很,要是重载时就麻烦了。(可以改那些参数?)

网友A:
很显然,你的频率差太大了。以运行在50Hz为例,频率差为0.6%,也就是说,若两台电机分别拖动相同的负载时,转速差约为0.6%,你现在两台电机拖动同一负载,既两台电机转速相同,而实际转差S1-S2略小于0.6%,电机的滑差一般小于1%(在铭牌上,或用转速、频率计算出);电机的有功电流正比与滑差的平方,当然电流差很大了。 要这样并联运行,频率差应小于名牌滑差的1%。

楼主:
老九大哥: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B:
采用标准的主从应用,就不会出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