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程序下载?

楼主(2003-07-21):
我使用STEP7 V5.1 没有授权,重新写了程序,想下载到PLC不知道行不行,没敢试。 想先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可以,我 就 用 过 !

网友B:
没事的,可以下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没授权的只不过使用起来必须有点耐心,其他的就完全一样,但是正版的确实比较好用些,建议用正版!

网友E:
不和WICC连就可以用。我的设备三年了。

网友D:
wincc也可以用啊,step7有专门的wincc补丁程序,安装就可以用了,调试的时候都可以在线监视

网友F:
支持,不授权一样用,我就是这么用的,大胆的dowm吧^_^

网友C:
在哪有的下载阿?我需要一个!

网友G(2005-05-17):
各位同行们在哪儿可以下载S7-300的程序啊!可部可以告诉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