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与MPI到底哪个好?

楼主(2003-07-21):
profibus和MPI哪个好? 区别在哪里?

网友A:
是否指的是电缆? profibus电缆速度快,但是要使用cp5611等接口卡嵌入到计算机中; mpi速度慢,pc机(串口)--mpi电缆+转换器--plc。

楼主:
据说PROFIBUS造价高些,一般短距离通讯用MPI就足了,而且花钱少,对吗?

楼主:
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2004-08-02):
mpi是主机之间的通信,profibus是主从之间的通信

网友C:
修正一下,profibus支持主从和多主两种方式。

网友D:
用工业以太网也是低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E(2007-09-10):
距离远,还是Profibus好些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速度要求高用PROFIBUS,一般用MPI就可以了.

网友H:
觉得还是用PROFIBUS比较好些,用MPI的话,两站之间不能超过50米.

网友I:
数据量不是很大且实时要求不是很高时用MPI比较经济,反之用PROFIBUS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J:
实用就好.

网友K:
利用数传电台距离将不是问题,支持PPI、MPI、MODBUS、RTU等多种通信协议。

网友L:
1.一般MPI用来编程,因为距离短,如“千山独步”所说,50米以内,而且速度很慢,最大好像是在187.5Kbit/s
2.profibus-dp用的较多,速率较MPI快得多.
3.成本Profibus-DP肯定比MPI高得多,具体多少倍,我也不太清楚。
 以上观点属个人理解,仅供楼主参考,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

网友M:
有人了解现在新的出的 profinet 没有

网友N(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