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保护

楼主(2003-07-21):
当人机界面要与单片机结合使用时,该怎样实现断电保护,既当断电时那个键是处于闭合状态的,当被突然断电后重新开机时那个键还是处于闭合状态??有谁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容易的方法么,就是内接电源...就象电脑主办情况差不多...

网友A:
今天问了单位高手,你的目的可以达到的,PLC里面有专门的断电保护继电器的,利用一下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哈,具体想问的话,请加QQ5969477,我也详细帮你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