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温漂牵零是否合适

楼主(2003-07-21):
现有差压变送器测量孔板流量计的压差,输出4~20mA,得电后在没有压差的情况下,电流输出随时间逐渐变化,后稳定在一点,PLC采集后,对应一个零点值,我把该值作为初值是否合适,随后的采集中都相应减去这个初值作为有效输出,相当于把曲线整体平移,而斜率不变。这样处理是否合适?

网友A:
如果数次上电,零压力状态下差压变送器的稳定的输出值都比较接近----短时间内断电上电重复观测的测量值最大误差在0.05%满量程以内,4小时以上重复观测最大误差不超过0.1%满量程的话(在同一温度条件下),可以认为您选用的变送器是基本合格的(高精度的产品控制指标会更严格)。在变送器合格的前提下,您所采用的方法才是合适的,才具有“精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