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03-07-22):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电磁阀,现在用24V的直流电控制一个电磁阀 ,请教一下,直流电源与电磁阀的接线是不是有严格的规定,如果正负极接反了,电磁阀是否会反向动作。谢谢各位。

网友A(2003-04-13):
当然有要求了,电磁阀动作的方向于流进电磁阀线圈的电流方向有关,当电流方向反了之后,电磁阀的动作方向改变,不仅仅不能实现你的要的功能,更甚至于将电磁阀烧毁.

网友B:
"将电磁阀烧毁"只是部分情况,多数电磁阀对电流方向没有要求。 具体需要看资料或‘遵医嘱’。

网友C:
看看有关说明书不就得了,要不就试试看,没多大事的

网友C:
绝对不会烧电磁阀的

网友D:
要看电磁阀内有没有续流二极管,一般电磁阀不会有问题,最怕把电源烧毁。接反了吸力影响不大。

网友E(2003-07-22):
请教:电磁阀可以长时间通电工作么?比如8小时。

网友F(2005-11-02):
有24v电磁阀连续工作一年不发热不烧毁,

网友G:
电磁阀上应该有+-极标记的,不用那么费脑子的。

网友F:
24v电磁阀连续工作一年不发热不烧毁。

网友H:
电磁阀没有正负方向,连续运行不会烧毁。质量不好就烧。

网友I:
同意周公说法

网友J:
恕小子无理!
楼主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问题!!!
很是惊讶!
本人对电磁阀虽然不甚了解,但是起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同学或同事谈起"初中时物理老师强调线圈接干电池时不能将正负极接反,否则......"等相关训示.

网友K:
有没有国产的2寸口径,卡箍连接的电磁阀啊?有的话请发邮件shixianghong@163.com  或者打电话:13724849977

网友F:
年青人:你说的是哪家的电磁阀?电磁阀没有正负方向一定是AC24V吧,要说清楚。大家在讨论直流24V电磁阀,顺便问一下谁见过“电池”阀12V 24V 36V请告知,谢谢。

网友L:
直流电控制的电磁阀不能反接,应该按电磁阀标示的+、-端来接线。

网友B:
请讲一下为什么不能反接。

网友H:
   我说的是:上海巨浪电磁阀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小尺寸多有。直流电磁阀不分正负。沈阳华能电力工程技术研究所生产的直流电磁阀分正负,因内装二极管保护开关接点,拿掉就不分正负了。我应用的电厂控制高加水位是分正负的内装二极管。DC220V、DC36V、DC24V是常用的,DC12V是特殊的。为何用直流电是电磁力量大。有疑问大家讨论。要买百度一搜就来。

网友M:
我到目前所接触的直流电磁阀都不分正负的!!只要接上直流电就能工作!!我朋友以前是电磁阀公司做测试的!!他就告诉过我不分的!!

网友N:
年轻人说的对。
直流电磁阀不分正负。有二极管分正负。

网友F(2005-12-28):
  都老啦,该换季,试试高科技, “电池”阀,长期工作不发热,不烧毁,只需两个1.3/AS小电池就是24v,超低功耗0.1w

网友F(2006-05-13):
      当前,有不少网上就关于电磁阀的好坏讨论不少,但是分散是其主要特点,结果使人找不到究竟哪个论坛是主要的,有的人看这个网,有的人看那个网,往往是精华论点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而想探讨和学习的人又找不到发表文章的网址。因此,我们组建一个群聊的天地,大家在这个天地中尽情的各抒己见,从理论到实践,从产品到应用,从应用到总结,把中国的电磁阀产品提高到不但具有同国外产品竞争的实力还应超过国外产品的质量。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有着13亿人口,中国人的智商是非常高的,我们相信,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之下,我们不仅在国内,还必将会使“中国制造”的电磁阀产品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中国的电磁阀产品需要一个行业,以行业来提高中国电磁阀的整体水平,从而达到使中国电磁阀水平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衷心希望各界同仁到电磁阀论坛QQ群里<24571368>去各抒己见.试提出讨论题:中国的电磁阀为什么不如国外电磁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