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3-07-22):
变频器启动既跳,并显示RH(制动电阻器过热),需复位方可。但电阻器表面温度为55度,作何解释?直流母线的纹波电压为47.5V。

网友A:
减速时间太小或制动电阻阻值太大!!制动电流(b2-02)也可调小一点!

网友B(2005-05-09):
安川变频器启动既跳,并显示RHn(制动电阻器过热)?何故

网友C:
应该是制动电阻的选型和制动率设置不一致造成的吧。检查一下制动率设置为多少了。看看和选型样本上要求的电阻值差多少。 我估计是制动率设置所对应的电阻值小于了你实际选的电阻阻值,所以一上电就报警。这是为了保护制动电阻,更是为了保护变频器。 不知说得对不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