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采集卡的编程语言的选择

楼主(2003-07-22):
请教各位,用什么编程语言比较好?VC、labview? 我现在还在犹豫不决,VC实在是太难了,labview又从来没有接触过 我是要对于研华的PCI-1710编程。

网友A:
LabVIEW 在后续的数据分析/图形显示上应该都有很强的功能. 若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自然是选择 LabVIEW 会来得容易. 而若您只是要抓数据, 作简单处理, VC 倒是不错用. 拿 sample program 来改即可, 再不然, VB 也是很容易上手的说!

网友B:
建议用VB或VC,研华安装程序都会提供范例程序供你参考,如果用LabVIEW的话,你还要找研华数据采集卡LabVIEW驱动程序或ActiveX控件,都需要另外花钱购买的,如果直接调用DLL动态链接函数的话,那难度更高。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让我下定决心用VC来做。看了这句话“你还要找研华数据采集卡LabVIEW驱动程序或ActiveX控件”,我正是觉得为难之处。研华的这款产品附带的光盘说明书中只有VC、VB、delphi三种语言的接口函数,如果真的要用labview来做,还要大费周章去找相应的函数还有驱动。谢谢两位、

网友B:
系统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采用VB+控件的方式,这样开发比较容易,进度快。如果对系统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或者涉及多线程的编程,那么VC+DLL是比较好的。如果对系统界面要求比高,要做一些数据处理,则可以用LABVIEW。凌华公司的采集卡,均免费提供VB,DEPHI,C/VC和LABVIEW的驱动。

网友A:
泓格也有很多好用的数据采集卡, 也都免费提供 VC/VB/Delphi/BCB 例程, ActiveX Control, LabVIEW 驱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card_index_c.htm

网友C(2005-08-12):
我采用的是1710的数据采集卡,但是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数据采集频率无法控制,labview无法辨识硬件。

网友D:
你的设备没有labview的驱动,当然无法控制和识别了。

网友E:
个人觉得要是你以后一直在VI方面发展的话,就应该下定决心学习VC,因为最终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你还得靠VC解决。但要是只是偶尔作个项目的话,labview 或VB等小儿科的东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http://www.aetnet.com.cn/zhuanlan/yanhua/8.htm?Wh=2 这篇文章中说到研华的labview驱动是免费下载的。 为什么我在研华ftp上下载的驱动不好用啊 好像是demo版 到底研华的驱动要不要花钱买啊?

网友E:
研华是不是免费的我不知道,凌华的LABVIEW驱动是免费的!

网友G:
研华的LABVIEW驱动是免费的,我从他们的网站上下载的可以用,你可以从他网站上下载一本电子书《数据采集应用与编程》,是PDF格式的,上面有用LV采集数据的例子。很好用。

网友H:
同意ricken的观点,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I:
陈由兰 朋友你觉得要是你以后一直在VI方面发展的话,就应该下定决心学习VC,因为最终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你还得靠VC解决。但要是只是偶尔作个项目的话,labview 或VB等小儿科的东西就可以解决了.我觉得VB是很好简单易学,但是有哪些问题非得用VC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J:
http://icmcn.home.sunbo.net/,相互交流!

网友K(2006-04-06):
好像在研华的网页上找不到资料下载的区阿,请问那本《数据采集应用与编程》去哪里下载啊?

网友G:
到处都有得下啊,真不行你在百度里搜索一下吧。

网友L:
请问在哪能下凌华数采卡的使用说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