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隔离保护

楼主(2003-07-22):
在485或422通讯设备中,如果已经设计有TVS管,还需要对485或422通讯口进行光隔离保护吗?

网友A:
建议加上Photo coupler及DC-to-DC做为讯号及电源的隔离. 原因: 在现场十分复杂的情况,每个nodes之间都有可能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当它超过RS-485的接收电压限制时, RS-485 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有烧毁设备or IC 的可能.进而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 DC-to-DC可将系统电源和RS-485收发器的电源隔离;Photo coupler可将信号隔离,彻底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

网友B:
JasonHsieh,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把你所说的Photo coupler及DC-to-DC做为通讯电源的隔离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jason,您好! 谢谢你的答复。 Photo-coupler的确可以对485的共模电压和瞬态过压信号进行保护,但是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同样有这样的保护作用。我发现有的485通讯模块上即有photo-coupler也有TVS二极管,不知道这种方式属于重复保护还是各有各的作用。

网友A:
TVS and Photo-coupler 有不同的保护功能. TVS:主要功能是抑制线路上各种形式的干扰源,因而达到零件保护的 作用.(RS-485 输出端的保护) Photo-coupler: 1. 可防止讯号因噪声而产生误动作. 2. 当某一侧电路损害时,因有Photo-coupler的隔离而不至于损害另 一侧. 3. 配合DC-to-DC 可使VCC,GND 达到完全隔离的效果. (电路内部保护)

网友A:
请问,TVS 和pHOTE-COUPLER 要自己在外围电路搭吗?还是485芯片内部就有? 如果要自己来完成,如何实现?

网友A:
你可选择芯片内建or 自己在外围电路搭配: 芯片内建可参考SN75LBC18 IC, 而如果是想要自己设计线路, 最好是多观查几家的IC做为比较, 至于效果我就不敢保证了,因为我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