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饱和电抗器调压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3-07-22):
用饱和电抗器+三相整流的方式,可以构成电压可调的整流电源。 希望请教饱和电抗器调压的原理是什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谢谢。

网友A(2007-06-19):
饱和电抗变压器的原理是:将需要的交流电通过一个大电感,利用这个电感的感抗(对交流电来说相当于一个大电阻),降低输出电压,只要这个电感足够大,就可以将输出电压降低到足够小。当然,这样还不能够调整电压,还要在这个电感上缠绕一定砸数的线圈,给这个线圈通上直流电,具体的专业用词我说不上来,就是利用这个线圈产生的磁场,使感抗偏磁,通过改变直流电压,直至使电感磁饱和,失去感抗作用。也就是说,改变直流电的大小,就能改变电感的感抗(相当于可调电阻),使通过该电感的交流电的电压产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