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616PC5变频器出现故障CPF4(EEPROM)不良,如何修理

楼主(2003-07-22):
VS616PC5变频器出现故障CPF4(EEPROM)不良,如何修理????盼回复

网友A(2003-03-06):
可能是CPU板有问题!一般要换!020-81566269

网友B(2003-07-22):
先检查面板是否接触良好,CPU板上小的无极电容是否有损坏的,若以上都无故障则必须更换CPU板。

网友C(2006-09-02):
CPU边上的那个八脚芯片换一下U6,这里面是有程序的,换一下包好.

网友D(2007-01-11):
是7W00吗,那不是的吧.我没找到程序片呀

网友E:
你把93lc66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烧到好的片子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F:
那个EEPROM是S331的,那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G:
你是新版的PC5,程序应在U6,--S331里,但有可能丢失了.

网友D:
U6是7W00.到那去找程序啊,是15KW的,谁有就传给我:CXG1688@TOM.COM   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