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3-07-22):
老兄老弟们,大家好!我也有485的问题,我在做项目时,直接采集4~20mA加 250欧电阻,到工控机,干扰相当严重。在下请问能否将4~20mA的信号变为485信号来做,干扰还会有吗?如果有怎样解决才能号一些?请各位人兄发表一些意见?或给小弟指条明路!!在这里先谢谢啦!小弟都快急死了。电话:0532-3816141 亓会永 E-MAIL:qiqi_qd@163.com

网友A:
问题: 直接采集4~20mA加 250欧电阻 应该是属于Analog input 吧, 0~5V / 250 R = 4~20mA.

网友A:
本人是个初学者,对4-20mA电流环的通信方式一直不解请哪位高手能讲解的清楚些!比如将采集来的4-20mA电流加250欧的电阻变换后得出电压但有何用处呢??它又不能象高低电平那样两种状态非常好判别,除非它分为很细的档位来判别,是不是这样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在串型通讯中,如进行长距离,可加一块接口板升升压。

网友C:
4~20mA电流环可传输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一般用在两线制的变送器上,信号较稳定。你的干扰严重,可能是变送器的驱动能力不够,或其他设备有串扰。至于485,你要把变送器和工控机改为485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