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坏了

楼主(2003-07-22):
各位高手: 我的一台华为DT2000的开关电源坏了!起初是因为SF1200,IN4746,和K1317坏了!更换以后,给了电源以后没反映,我怀疑是2844B有问题,没有找到资料(他的2..4脚直通)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UC2844B坏了一般K1317坏了这之片子都会坏.

楼主:
谢谢! 我用K1271代替可以吗? 您是那里?有UC2844B吗?可以给你发短消息吗?我的QQ48758189 在次谢谢!1

网友A:
K1271我没有用过,K2555肯定可以带.DANFOSS,台达.都有用此片子.台达老款和DANFOSS用的16只脚,台达新款用的8只脚.我在上海,如果你在上海我送你一只片子和K1317.02165591677

楼主:
谢谢您!我刚才看了一下,K2555的耐压只有30伏,而K1317的是1500V,100W,2。5A。好象不是一样的啊!!! http://service.semic.sanyo.co.jp/semi/dis_pdf_e/2SK2555.pdf

网友B:
k1217 90V 8A 100W K1317 1500V 2.5A 100W 可用K1835代换 UC2844B 1脚Compensation 2脚Voltage Feedback 3脚Current Sense 4脚RT/CT 5脚Gnd 6脚Output 7脚VCC 8脚Vref 需要内部框图与我联系saa7276@eyou.com

网友C:
我有厚膜,请与我联系:0595-2597227

网友D:
k1271完全可以代替

网友E:
用k2225场效应代替.

网友F:
多办是启动电阻损环

网友G(2005-11-16):
我可以帮你

网友H:
k2225可代我有啊
苏州的话我给你一个
还有uc2844

网友I(2009-08-22):
有K2225的中文资料完整的吗

网友J:
修复3844系列的电源很简单的,先看7脚有没有12-16v电压,如果有看8脚有么有5v,如果有还没有输出就是电流检电阻测坏,一般是0.几欧的,一般来说,功率管坏了,而3844输出有不是隔离的,那么你要更换的东西有3844(2844是工业级)/电流检测电阻,38446脚输出的0.5欧左右电阻,和对地15v稳压管,换完基本可以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