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启动

楼主(2003-07-22):
一台交流13kw电机,380v,4极,作浆搅拌用,准备改为软启动,请问型号,价格,生产厂家?请发:ysssyss0008@sina.com

网友A(2003-01-11):
你好: 可以给你推荐一个软启动生产厂家. 你可以打电话029-8225208转311 型号你可以自己问

网友B:
施耐德的不错,请联系:河南省平顶山市万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施耐德平顶山地区总代理 松本电工平顶山地区总代理 经营品牌 三垦,富士,安圣,ABB,AB,OMRON,西门子 主营产品:自控元器件,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软启动器,可编程控制器,低压电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 特色经营: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维修及改装各种无塔供水设备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湛南路东段 名称:平顶山市万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375-3672170, 传真:0375-3672170 手机:13017560621 电子信箱:jtz71129@sohu.com 邮编:467000 联系人:金太镇,

网友C:
你可以选择西门子SKIOSTART软起动器,针对搅拌机的应该是3RW34系列,具体型号是3RW3454-0DC44,起停时间0-60S可设定,工作起停电压20%-100%可设定,控制电压有220VAC,24VDC    可接星形或三角形电机绕组,有旁路功能,有故障LED指示灯,一年质量服务承诺。    深圳通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路众鑫科技大厦1602室 电话:0755-25884161 传真:0755-25884176   邮编:518029  吴正华

网友D(2003-05-04):
软起器不象变频器,国产完可以代替进口的,你可以上www.chinahapn.com看看,性能、外观、工艺和ABB一样的产品价格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如有技术问题请拔0577-62729814

网友E(2003-07-22):
搅拌机属恒转矩负载,降压软启动不行,容易造成堵转。可以用绕线式电机。再说,13kW也没必要用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