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是我的错,还是三菱的错

楼主(2003-07-22):
想不通:三菱S540-0.75K 的变频器 接台湾东元电机电机铭牌额定电流为1.97A 空载时变频器所测电流2.1A 这样导致运行20分钟就变频器就发生电子过电流报警 而实际用钳型表所测电流为1.5A 后来把内部电子过流保护给去掉 然后外加热继电器才解决问题 我想问的是这种事情是我选型错误的原因还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啊!而且是同时两套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3-06-17):
是否低速下运行?

网友:
还是冷却方式选的不正确?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试!!开5Hz测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B:
参数不对吧

楼主:
频率为50HZ 参数为出厂设置 没动过 三菱这么烂的东西下次我再也不用了 我惨啊 一下子还买了13台

网友C:
不会吧? 叫三菱的售后服务来啊!

网友D:
请检查P.0转矩提升,太高的话容易过流。

网友:
近来我们发现有客户买到三菱A540变频器22KW只要一万一,哪位大哥有卖?请来电013929255096

网友:
出厂设置也不一定合自己. 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试下改变出厂设置。 虽然我仅学过几天变频器,不过多次遇到过打开包装就是坏东西。 而且这样还最害人!

网友E:
你看一下参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F:
三菱的变频器是极好的,你出现的问题是自己没有设好参数,电子过电流保护作用你没有学到家!!!!!!!

网友G(2003-07-17):
参数没调好。你的变频器是0。75KW,你的电机功率从额定电流看超过普通的0。75KW的电机。变频器没问题,你应选大一点的变频。另外,力矩提升,电机的级数,额定电流不能按出厂标准设定。力矩提升设小,电机的级数,变频器额定电流要设大,不能按出厂标准设定。

网友:
你果然有先见之明给自己取个白痴的名字.肯定是有关V/F曲线参数没调好.基本频率\力矩提升\电机参数

网友H:
电机的空载电流已接近额定电流,是V-F没设对,要么就是基准频率错了。

网友I:
说得对呀

楼主:
不满大家说以前也经常用三菱的变频器 不过都是用的E540系列的 从来没有问题 这次是因为贪便宜了一点 所以用了S540系列的,就马上载了

网友J:
我部三菱特约维修站有易难杂症请于027-85712619电话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