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1710数据采集卡如何使用它的软件?

楼主(2003-07-22):
我有一块研华的PCI-1710/1710HG数据采集卡,在win98安装好驱动后,不知道怎样用它附带的软件。它的软件有这样几个: Icom Utility里的Icom、 TTY Adam Utility里的Adam VisiDAQ builder VisiDAQ runtime 能不能请各位大侠告诉我,这几个软件分别是什么作用?如何使用?我在说明书上没有找到。不深感激。

网友A(2003-05-10):
光盘里没有说明吗?我只装了DLL Driver V1.4。

网友B:
没有啊,只给出了一些PDF格式的一些函数说明。有300多页。

网友A:
我的卡是1710hg(高增益)

网友C(2003-06-28):
我的也是 只装了ddl driver v1。4

网友D:
据我所知你讲大光盘里面的程序都是对通讯卡的 1710是数据采集卡,应该有dll,driver!! 不行就到他们的网站下载,在不行就找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是么 ,不过好像没有光盘里没有ddl driver v1。4 多谢各位、

网友D:
有没有pci1710.exe? 这就是driver! 然后找找devmgr.exe,他们叫他device manger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用PCI-1710. 请问它的Labview的驱动程序中,MAIVoltageIn 的trigMode 输入端好象没法控制,是不是应该修改,怎么修改? 还有PCI-1710的EXT TRG端对触发源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各位老大,怎么我的用户手册中的驱动光盘中只有DLL Driver V1.2?不是各位讲的 V1.4?两者相差大么?到哪里找1.4版啊?研华的网站?找不到啊,麻烦给个方向吧。 还有各位讲的“有没有pci1710.exe?   这就是driver!   然后找找devmgr.exe” 我用查找搜索整张光盘都没有找到。真的没有。

网友D:
http://service.advantech.com.tw/eservice/ 输入:1710 搜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