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什么型号的D/A卡输出电流信号?

楼主(2003-07-22):
(无正文)

网友A:
PIO-DA16/DA8/DA4 (PCI bus, 14位16/8/4通道模拟量输出板)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io-da16_c.htm A-626/A-628 (ISA bus, 6 & 8 通道 12 位模拟输出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a-626&8_c.htm

网友A:
上述 PIO-DA16... A-628 都是泓格的产品. 您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B:
还有pci-1720/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