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救命!如何测频率,用什么板卡,dos如何编程

楼主(2003-07-22):
救命!如何测频率,用什么板卡,dos如何编程

网友A:
测频率需要用到计数器卡,凌华的PCI-8554,ACL-8454都可以计100Khz以下的频率。Dos下附有例程。

网友B:
TMC-10 (ISA, 10通道定时/计数器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tmc-10_c.htm PCI-TMC12A (PCI, 12通道计时/计数器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tmc12_c.htm Dos: provides C sample programs. Windows: provides VB/VC/Delphi/BCB sample programs.

网友C:
我就知道研华的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