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研华数据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3-07-22):
我用的研华数据采集卡型号是PCM3725,一共要用5块. 在我用它的驱动函数来编写控制程序的时候,发现必须要带一个DRV_SelectDevice选择界面来选择板卡的地址.但在程序中是不可能还要人选好采集板卡的地址后在去指定地址采集信号的啊. 我在它的DLL说明书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方法,请大虾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若是 PCI bus, driver 可以自行 search 相关的板卡, 但是您还是得告诉它, 您要对哪一片板卡作 access. 若是 non-PNP ISA bus, 则必需由 user 自行指定 I/O address. 您可以考虑向原厂家问问. 应该可以很容易取得更多资讯的.

网友B:
在你安装完板卡以后 在Device Manger里面会有每一块板的设备号, 你可以直接操作这个设备号,而不去使用select_device函数! 这样选择的过程就免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