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完全可以取代RTU

楼主(2003-07-23):
在变电站的集中监控系统(SCADA)中,其实PLC完全可以取代RTU,来实现现场数据的采集与保护等,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2003-06-16):
完全正确,现代的PLC是万能的,已经朝计算机方向发展了。今后就是功能和用途的区别。

网友B(2003-07-17):
这是不可能的。PLC与RTU的比较非常类似于专业相机和“傻瓜”相机的比较。PLC的功能强大,但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开发和维护。很多用户没有掌握精到的技术,不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甚至影响安全生产。目前,RTU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已经出现高度集成一体化,智能化的产品。因此,PLC朝计算机方向发展,而更多的用户将会如我们选择“傻瓜”相机一样选用RTU,特别是高性价比的产品。

网友C:
RTU能够做到一体化,让用户做到“高成低就,轻松集成”,给用户最简便的空间。

网友D(2004-08-10):
举个例子 实现数据采集,控制策略,远程通讯。如果用PLC 实现可以,但是很复杂,你会用吗?? 实现数据采集,控制策略,远程通讯。如果用RTU 可以实现,但是很简单,工作量减少一半甚至更多,你会用吗??一定会用rtu !!!!

网友C:
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完全了解RTU这种产品。 PLC 一般主要用于工厂车间流水线的控制,而RTU 在国外主要用于室外应用,恶劣环境中,比如在一些无人值守的站点,因为PLC 的工作环境温度0~50度,在其他地方不能可靠工作,虽然大家实际应用当中,又拿PLC 来当RTU 来用,但是比较勉强,可靠性不能保证。市场上本来是需要这样的产品的,只不过大家习惯于PLC 的概念,接受新的RTU 这样的概念,大家还需要培育市场和概念。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2008-04-10):
RTU有价格优势,而且RTU的优势在于能适应恶劣的环境,以及适应各种网络通讯方式,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我觉得技术上是可以替换的,但是实际使用上还是不会这么做。

网友F:
PLC比较适合于流水线式控制系统,而RTU主要用在分散式控制方式中,如果使用PLC来代替RTU用在远程分散式控系统当中会造配件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有很大的提高.所以PLC和RTU 在各个领域内各有各的长处.

网友G:
楼上说得很对

了解更多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