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龙门刨变频改造的

楼主(2003-07-23):
有谁做过龙门刨改造的

网友A:
主机是老式直流传动的吧? 先改为交流电动机,再用PLC编程结合主变频器及辅机变频器。

楼主:
谢谢回复,和你说的一样,我现在就是这样做,就是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做过类似项目。龙门刨对低速时的变频器输出扭矩要求比较高。我在江苏无锡,原来用110V的直流调速电机,现用55KW的交流电机和55KW的变频器,有没有哪位做变频器的朋友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网友B:
建议你还是用直流电机,我公司在无锡,可联系。

网友C:
我看过一本教科书,名字忘了,但是其中就有实例讲的是龙门刨床改造实例,好像是三肯的。

网友A:
TO 坛主: 可以跟我E-mail联系,我有整套方案,并有5处应用实例。

网友C:
最好用直流方案.我作过好几个改造.很成功. 是济南第2机床厂的刨床. 用西门子PLC+欧陆直流调速器 需要请联络: gzeasycom@21cn.com

网友D:
TO:飘粟 我公司在机械行业的龙门刨、龙门铣、车床主轴、磨床等机械加工设备中,应用西门子440、及直流调速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取得成功,经众多用户的实际使用。望将详细的技术要求、技术参数发给我们,我们将会为您做出详细的方案.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E:
高启动转矩特性应该是ABB DTC产品的强项,可达200%。